[系统故障]
华硕X205TA装系统鼠标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9-09-26):
今天过来一个华硕X205TA的笔记本,客户自己在家装系统装不上,拿过来测试普通PE进不去,换别的进pe后鼠标键盘不能用还得外接鼠标,系统好像还挑64位做不上,后来安装版win10 32位做上了,进系统后鼠标键盘不能用,USB也不能用。有大佬装过这个电脑系统的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求助求助

网友A:
官方有什么系统驱动就装什么系统,没有驱动的话你装上也是缺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什么系统驱动就装什么系统,没有驱动的话你装上也是缺驱动

官网win7 8 10 驱动都有,装上鼠标键盘都不能用pe也不能用,之前都正常,BIOS下键盘也正常

网友:
bios设置里找找里面有没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
这种机子应该和联想的100s差不多,也需要特别的驱动吧。

网友:
进pe 下载好的万能驱动复制进去 开机后再打驱动 用自带键盘操作

网友:
优启通PE,COMS里面硬盘模式改了没有,有一项设置不对,PE里面都各种不舒服

网友:
不是缺3.0驱动就是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装win10 32位系统,然后装win8.1的主板和io驱动

网友:
           现在的机子都比较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