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s0-d02 无CPU供电

楼主(2019-09-26):
6-71-w65s0-d02  无CPU供电,cpu供电模块条件正常  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先刷个看看呀

网友:
怀疑可以刷个试试 这个bios论坛有的

网友:
条件正常一般会出预供电的
描述过于简单,各电压及转换电压是否正常?电流上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