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单板开机定20左右

楼主(2019-09-26):
之前摔了屏,更换屏幕手机稍微感觉有卡顿,之后突然不开机,单板加电电流定20左右,加热主板背面电流有变化上过50,主板没有明显摔过的痕迹,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触发定20吗cpu边上电感?

网友:
时钟或者电源缺少某路供电

网友B:
换个24m的晶振看看有没有奇迹,  再不行就是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定20吗cpu边上电感?

L1810拆下来就开机啦,但是装上以后过一会儿故障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24m的晶振看看有没有奇迹,  再不行就是CPU了

发现故障依旧以后把1810 1811 1812 1813 1801全部拆了打算全换,但是发现通cpu一端尽然接地啦

打阻值只有20多啦,我用快客2008  260吹的,刚除了黑胶就扣下来啦,不可能锤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故障依旧以后把1810 1811 1812 1813 1801全部拆了打算全换,但是发现通cpu一端尽然接地啦打阻值只有20多啦,我用快客2008  260吹的,刚除了黑胶就扣下来啦,不可能锤爆啊

之前6s 我也是动cpu边上的原件 除胶 除完后大短。发现上盖裂了。还好那台本来就进水不开机

网友:
排除震荡电路,检查一下四像降压吧你会有所发现的,

网友:
cpu供电没有满足.查查那个电压没有估计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