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触发

楼主(2019-09-26):
版号 14216-1,客户描述拔电池可以亮机,拆机,一看,待机芯片225C已经换过啦   三五伏也有就是不触发,就换芯片,查EC 条件,等等,也正常,后来只有上示波发现端倪,3V 电感前段也是一条直线,没波形啊,看MOS管四脚也是3V,这肯定不对啊,换管一样,断开节点以后,才有波形,难道后极短路,打对地值298也正常啊,烧吧,1V电流0。35A,桥烫手, 按道理讲,3V电感后极0.35的电流也不大啊,芯片咋就保护啦,就是提醒大家有时万用笔测量都正常,但是它测的是4秒的平均值,容易误判啊,最后还是报价客户换桥和CPU集成在一起的4代桥啦,以前也换过几个,但是不多,有时还会不稳定返修,最好换板又好又快。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像这种没有示波器很难修吧,万用表测电压也有,阻值也正常,难搞

网友:
拔电池能亮机的没有客户愿意600换板吧?

网友:
高手楼主,经验丰富,佩服

网友:
桥短路了,拔电池还能亮机?

网友:
桥短路后,怎么电压不降低呢?

网友:
示波器用的熟悉修板就是快 万用表有时测不出来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样的,上电桥直接发烫,四代的桥和CPU集成一体,还是换板子快,稳定。

网友:
你的意思是拿掉CMOS电池吧?

网友:
这机器也就刷刷BIOS,不行就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