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S1-433G不开机小修一例

楼主(2019-09-26):
型号:Acer ES1-433G
板号:EJ4DA Rev:2.0
故障:不开机
    拆机先量各大电感无短路,主板也无进水,测待机电感有3V无5V。这板没有丝印,维修比较麻烦。迅维上搜了一下,没找到点位图,找到一份图纸,图纸比较大分两部分。打开图纸找到待机芯片TPS51225,测了一下各重要脚位,条件都正常。怀疑芯片本体不良,料板上找一个换好后,接电自动上电到0.04A,测了下电感,此时5V出来了。

按惯例找到图纸中的EC芯片IT8987,测74脚AVCC有3.3V正常,11脚VCC只有1.8V不正常。查来源发现是由+3VS转换而来,打了下+3VS对地阻值5欧多点。

为了快速查出故障点,于是使用了烧机大法,手摸全板,发现EC旁1个贴片电容发热,拆出此电容后,接电电流上来了,接屏显示,故障排除。(由于主板上元器件都没标号,当时也没拍照,于是故障电容就无法上传了,请谅解。) 电路图迅维里有,就不再重复上传了。

网友:
请各位大佬,多多加分啊,谢谢。

网友:
烧机大法怎么用啊大神 好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