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lus硬盘坏了,读不出序列号,怎么样才能知道序列号

楼主(2019-09-27):
7plus硬盘坏了,读不出序列号和其他数据,怎么样才能知道序列号
序列号
硬盘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请教楼下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重新装个硬盘刷个机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WiFi蓝牙地址照了吗,有WiFi蓝牙地址就可以查序列号

网友:
网上可以查 只要你把WiFi 蓝牙地址 发给他们就可以出出来

网友:
卡槽有串码,然后淘宝查

网友:
串号可以查序列号的。有公众号可以查,也可以淘宝查

网友:
卡槽看串号 用串号直接查序列号和蓝牙WIFI码 装硬盘刷机 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好硬盘写上7P底层 装上刷机 刷开机了能看到imei 然后用imei上淘宝上查码 他会发给你序列号Wi-Fi 蓝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