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换南桥遇到的问题TR G150S-K4

楼主(2019-09-27):
机器南桥容易坏是通病了  之前也换过  刷个工厂BIOS就行了    今天遇到一台换好桥刷BIOS  桥是全新的   看图 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只有一个天蓝原厂的BIOS可以进去 正常使用 驱动都正常 但是准时30分钟掉电   别的BIOS都报错  这个桥有点小贵  不想轻易换    所以看看有没有高手能指导一下的  论坛里面也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没有解决

网友A:
四代桥,换得我都怕了,一台联想G510,来三次了,每次都是桥短路,换上了又能正常使用,但是用不了半年,都不知道怎么跟客户解释

网友B:
找大神再合成一个。 试试看看行不行。  不行继续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大神再合成一个。 试试看看行不行。  不行继续换桥!

到TBAO买不到  都说不行

网友D:
搞定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TBAO买不到  都说不行

继续咨询下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大神再合成一个。 试试看看行不行。  不行继续换桥!

很难搞定的

网友:
这桥都换怕了

网友:
多半是BIOS  问题吧

网友C:
看到一个贴子  换了南桥好了   难道真的还要换桥   但是。。。。   担心换了还是这个问题   。。。   这个桥贵

网友E:
进BIOS看下有没有ME版本如果是0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个贴子  换了南桥好了   难道真的还要换桥   但是。。。。   担心换了还是这个问题   。。。   这个 ...

客户买单啊,配件哪有100%好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蓝天的板上官网下载对应BIOS不能解决就继续换桥.

网友:
这种机子确实难搞,我都是直接放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进BIOS看下有没有ME版本如果是0桥坏

蓝天的修到过的发现ME为0 0 0 0 0 不会影响使用和功能,包括那些魔改后6 7代CPU上8代U的机子都是ME为000000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四代桥,换得我都怕了,一台联想G510,来三次了,每次都是桥短路,换上了又能正常使用,但是用不了半年,都 ...

半年了还给客户解释不了?换主板都是保一个月而已。。。四代的桥换过很多,也没你说的那么脆弱。。。蓝天w650s就是个典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半年了还给客户解释不了?换主板都是保一个月而已。。。四代的桥换过很多,也没你说的那么脆弱。。。蓝天 ...

4月份才换的桥,现在回来了,又是桥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蓝天的修到过的发现ME为0 0 0 0 0 不会影响使用和功能,包括那些魔改后6 7代CPU上8代U的机子都是ME为0000 ...

6代用的SR2C4 ME0 就是桥有问题 遇到恨过你可以去验证,78代ME0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代桥,换得我都怕了,一台联想G510,来三次了,每次都是桥短路,换上了又能正常使用,但是用不了半年,都 ...

我的也是呀,开始客户拿过来是桥短路了 ,换了 就好了 ,结果用了一个多月,客户那过来桥又短路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代用的SR2C4 ME0 就是桥有问题 遇到恨过你可以去验证,78代ME0 没问题

谢谢指教这种好的机子如何搞出ME版本呢? 这个是魔改过的:

网友C:
已经发了2片桥  感谢大家回复  等我换桥验证。。。。好了 告诉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代桥,换得我都怕了,一台联想G510,来三次了,每次都是桥短路,换上了又能正常使用,但是用不了半年,都 ...

上次遇到一个苹果换主板的  半年后键盘不能用 打电话给我  怪我换的主板  很吊的样子   当时就被我怂回去了   还骂我   说花个千把块就用半年 要来找我   我直接骂回去  你他妈有种就过来  别在电话里面BB   半年过去了  怂货也没来    要是来了  老子当面骂死他   不能先动手  。。。。

网友:
配件哪有100%好的

网友:
基本还是bios的事  别换桥了

网友:
看样子只有找个高手合成了

网友:
桥用一段时间就短路,我遇见过是电源问题,H81的,电源可以正常使用,段用一段时间,桥就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教这种好的机子如何搞出ME版本呢? 这个是魔改过的:

我也改不了只有换桥,桥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已经发了2片桥  感谢大家回复  等我换桥验证。。。。好了 告诉大家

你的桥什么型号可否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桥什么型号可否告知,

SR2C4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教这种好的机子如何搞出ME版本呢? 这个是魔改过的:

我只遇到流代的SR2C4 没有ME 会半小时准时掉电,各种BIOS程序都尝试了还是准时30分钟掉,在BIOS下面也是一样掉,SR30W七代 ,sr40e八代都没有掉电情况

网友:
建议你买QIHT 代换的桥 不要再买SR2C4 肯定能好,

网友H: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报错,也是蓝天原厂可以进,其他下了十几个都报错,最坑的是我把蓝天bios发给淘宝改LOGO,改完刷上又报错,不过那台不掉电,最后用蓝天原厂,蓝天LOGO的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报错,也是蓝天原厂可以进,其他下了十几个都报错,最坑的是我把蓝天bios发给淘宝改LOGO, ...

那是淘宝上的人根本不会改,找了个备份的bios直接重命名一下发还给你了。。。

网友:
把主板的板号发上来。。。。。。。。。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搞定这个的,都是高手!

若桥无问题你 这个BIOS 你应该是可以搞定吧

楼主可以问问这个人 是个高手的哦

网友:
我敢肯定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若桥无问题你 这个BIOS 你应该是可以搞定吧

楼主可以问问这个人 是个高手的哦

不敢说入门,好多不懂的

网友:
可以用fit重新配置下me试试,但不一定能解决me000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代桥,换得我都怕了,一台联想G510,来三次了,每次都是桥短路,换上了又能正常使用,但是用不了半年,都不知道怎么跟客户解释

这种情况,换第二个桥时候就应该把桥供电组件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个贴子  换了南桥好了   难道真的还要换桥   但是。。。。   担心换了还是这个问题   。。。   这个桥贵

你换下来,不行的话也不亏,桥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遇到一个苹果换主板的  半年后键盘不能用 打电话给我  怪我换的主板  很吊的样子   当时就被我怂回去了   还骂我   说花个千把块就用半年 要来找我   我直接骂回去  你他妈有种就过来  别在电话里面BB   半年过去了  怂货也没来    要是来了  老子当面骂死他   不能先动手  。。。。

哈哈,不BB直接报警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应该买个工厂版的南桥。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个联想拯救者的也是桥坏,100系列的,换了一个测试的桥,也是半小时准时掉电,,刷了n个bios一样包括官网分离合成的,,。。最后买了个说是工厂板的桥,,问题解决。。。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  换南桥解决

网友:
是不是买的工厂桥

网友:
应该还是没有找到准确的BIOS,找到好的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6代的南桥,据说要完全未上机的,拆机好的都不行了!如果用了拆机的,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桥不读me,要用工厂版桥,刷bios没有用。

网友:
买来  不是他的问题不是可以把桥留着   下一台机器

网友:
找个拆机的试试,看看桥的ME模块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代桥,换得我都怕了,一台联想G510,来三次了,每次都是桥短路,换上了又能正常使用,但是用不了半年,都 ...

我就遇见了      正常修好了 ,用了一段时间又有问题了,能亮机,屏幕花,拆机量pch短路了,就不亮了,换了新的pch还是不亮,只能换主板了   自己认陪了。新买来的pch是工厂的,好像也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