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屏蔽网线、非屏蔽网线,超五类双屏蔽网线?一文了解清楚

楼主(2019-09-27):
有朋友提到屏蔽双绞线,这个在平时提的不多,我们通常说的超5类线和6类线,是指超5类和六类非屏蔽双绞线。那什么是屏蔽双绞线呢?STP、SFTP、UTP、FTP、ASTP又分别是什么?什么的超五类双屏蔽网线?什么是超五类单屏蔽网线?我们今天来看下。

一、屏蔽网线与非屏蔽网线的区别

我们来看下他们的外观。

上面6类屏蔽线是单层屏蔽。

从外观可以看得出,屏蔽网线内部有屏蔽用的铝箔或者是铜编织网。

有单层或多层屏蔽和独立屏蔽。

双屏蔽双绞线,每组双绞线都有一层屏蔽,外层还共用一层或多层屏蔽

屏蔽网线指的是内部有屏蔽层的网线,屏蔽层指的是铝箔和编织网。单屏蔽网线的屏蔽层只有一层铝箔纸,双屏蔽网线在对绞线外包裹着一层铝箔,并有一层金属编织网,双屏网线和非屏蔽网线是根据的使用的环境不同来区分的,双屏蔽网线主要是用有强干扰的环境中,非屏蔽网线是使用在普通日常的网络环境中。

二、屏蔽网线用途

正因为屏蔽网线的结构,所以决定了他的用途,屏蔽是为了降低外界电磁干扰对数据传输造成的影响,常用于电磁环境复杂干扰较强的机房环境。

干扰的环境会造成网线传输信号断续,甚至中断,无法正常传输信号。而使用屏蔽网线能很好的抵抗干扰,保持传输正常,且有良好的保密性能,屏蔽布线的屏蔽结构对减低线缆间的相互干扰有先天优势,不仅可以屏蔽外界的电磁信号,铝箔也同时阻断了线缆本身的电磁泄露,不会发射干扰信号影响其他线缆的工作,可以防止信息被窃听。

在屏蔽网线中,都会有一条铜线,也就是地线,可以采用屏蔽型RJ45插座,使用时排流线一端接地。地线能更好的屏蔽外来的信号。屏蔽网线需要良好的接地,和屏蔽线路才能很好的降低强干扰对网络信号影响,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要使用屏蔽网线,因为屏蔽网线的布线要求高,不仅要求系统中的配件都是带屏蔽的,且要有良好的接地才能起到作用。如果接地不好,那么效果会非常的差。

超五类单屏蔽网线是什么?

超五类单屏蔽网线需求整个体系全部是屏蔽器材,包括网线、模块、水晶头等。比起超五类非屏蔽网线,除了对绞线和填充绳,外层是由铝箔包裹,能够减少辐射。使用的环境如电磁辐射严重、对数据传输要求严格,便可采用超五类单屏蔽网线值得信赖。

超五类双屏蔽网线是什么?

双屏蔽网线在对绞线外包裹着一层铝箔,并有一层金属编织网,适用于高速网络和高保密性传输,以减少辐射。这种屏蔽线适用于高频信号弦波信号之应用领域,应用于住宅综合布线系统的用户通信引出端到配线架之间的布线。

三、STP、SFTP、UTP、FTP、ASTP的区分

STP:即独立屏蔽双绞线,在芯线外增加铝箔层,每对线都有一个铝箔屏蔽层,目的在于减少信号的衰减。每4对线合包还有一个金属编织屏蔽层,这已经达到七类网线的结构标准。适用于高速网络和高保密性传输,可支撑未来应用更新,可以统一布线平台,多种媒体信息共同传输。

SFTP:即双屏蔽双绞线,在STP的铝箔基础上增加编织网,通常用铝镁丝编织网、镀锡铜网,外层是PVC外被,总体说则是有两层屏蔽层、且两层屏蔽层之间必须有绝缘隔离。它的优势在于有效减少环境磁场、信号干扰,内部信号衰减程度低。缺点是柔软性差且昂贵,这种具抗干扰及高度保密传输的线材,适用特殊环境的专业布线工程中。

UTP:即非屏蔽双绞线,这类是目前普通市场应用最多的布线系统线材,用于传输带宽在250MHz以下,没有特殊性能要求的普通网络应用,整体性能符合要求、价格便宜、施工和维护方便。但此类型的性能最高极限仅支持六类网线的布线系统。

FTP:即铝箔屏蔽的双绞线,其具有使用带宽较大、有一定抗干扰能力、减少信号衰减,回收低烟无卤、环保的优点。

ASTP:即铠装型双绞屏蔽网线(电缆)则是较为特殊的双屏蔽网线,在以上双屏蔽线的基础上,外层为钢带铠装层,使用时,钢带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具有双屏蔽线的效果外,强度较高,可用于鼠害频繁或有防爆要求的布线系统,一般屏蔽线比非屏蔽线在成本和安装上都会贵一些,弯曲性能稍差。但适用于一些特殊环境和屏敝系统综合布线。大家可以在了解自身情况后合理选择,优化成本及布线效果。

补充:

屏蔽网线需要使用带有金属屏蔽罩的网线接头,并且线材内的屏蔽层必须和屏蔽罩紧密连接,这对于使用一般网线钳手工压接线头的用户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带屏蔽罩的水晶头

第二,要想屏蔽网线发挥作用必须保证所用设备都支持屏蔽,并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如果设备不支持屏蔽那么网线的屏蔽就形同虚设,如果接地措施没有做好则会导致网线的抗干扰能力大幅下降甚至还不如同类型非屏蔽网线。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