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122P 0V95开启上拉电阻腐蚀CPU供电保险坏导致不触发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9-27):
ACER V5-122P 0V95开启上拉电阻腐蚀CPU供电保险坏导致不触发不显示维修

机器型号:ACER V5-122P

主板版号:12281-1

故障现象:不触发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客户拿来的ACER笔记本,故障描述为不触发。自己用可调电源确认机器不开机,快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全板无明显外观不良情况。

  正面图片

  反面图片

第1步,主板断电后打值 排查各电感均正常,无短路情况。相关明细如下:

  内存供电VDDQ_PWR,内存VTT供电DDR_VREF_PWR,二级电压3D3V_S0,二级电压5V_S0,二级电压1D8V_S0,二级电压1D5V_S0,二级电压0D95V_S0,核心供电APU_VDD。

第2步,打开电脑参考单桥芯片组时序图检修主板硬启动过程(因手中无AMD单U标准时序图)。

  同时比对AMD单U的时序框图,先分析单U各个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以上为AMD单U  RTC电路信号框图(资料来源于迅维黄老师培训内容),主板实际图纸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AMD 单U内部VDDBT_RTC_G信号,桥外部更名为RTC_1D5V_S5,由RTC_AUX_S5供电经U701芯片后从2脚输出RTC_1D5V_PWR,再经R701电阻后提供。与之前AMD单桥信号对比,VDDBT_RTC_G RTC电路供电由之前的3.3V变为1.5V。示波器量测R701电阻上电平电压为OK.

  桥内部X32K 时钟,用示波器量测X601晶体上正弦波形正常。

第3步,AMD单U主待机电压总共有4个。

明细如下:

  VDD_33_ALW AMD单U待机供电,桥外部更名为3D3V_S5。

  它由PU4501 TPS51225

  芯片和PL4501电感组成PWM电路产生3D3V_PWR,经隔离点PG4520后提供。量测此电压为3.3V,正常的。

  VDD_18_ALW桥模块待机供电,桥外部更名为1D8V_S5。

  由PU5001 SYW232D芯片和PL5001电感组成PWM电路,示波器量测此电感电压为1.8V。

  VDDIO_AZ_ALW桥模块待机电压,桥外部更名为1D5V_S5。

  由PU5101芯片第6脚输出,经PG5102节点后更名而来,量测PG5102上1.5V电压OK.

  VDD_095_AL桥模块待机电压,桥外部更名为0D95V_S5。

  由PU4801 TPS51363芯片和电感PL4801组成PWM电路,示波器量测此电感电压为0V,居然不正常。

第4步,根据TPS51363 PDF分析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芯片第18  脚V5,由5V供电输入。芯片第15/16/17引脚VIN主供电,由公共点电压提供。

  芯片第28脚EN,为开启信号。当芯片具备供电,EN开启和后级FB电路正常后PWM电路就会产生供电。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量测芯片第15/16/17脚 供电为19.33V.为OK.

  量测芯片18脚V5供电为5V也为OK。

  量测芯片第28脚EN电平电压为0V,终于找出芯片无电压产生的原因。主板断电后打EN信号对地值 未发现异常。于是继续向前分析此信号来源。

第5步,PU4801芯片第28脚EN,外部更名为PWR_0D95V_ON。

  由U2401 IT8587E EC芯片第15脚输出PWR_0D95V_EN,经PR4801 100K电阻后更名提供。

  主板重新量测TPS51363第28脚上电平电压仍然为0V,向前量测U2401 EC第15脚上为3.3V电压为正常,由此怀疑这二者间信号有开路。利用点位图对比实物后继续跟线检修,最终发现PR4801 电阻腐蚀开路。

  在料板上折件补上后测量0D95V_S5待机电压输出OK。

  按开关后主板电流向前跑动但是居然无法显示。

第6步,测试各路电压的时候发现无APU核心供电APU_VDD。

  APU_VDD供电,由PU4601 ISL62771芯片和电感PL4701组成PWM电路。

  芯片第25脚VDD,外部5V供电输入。芯片第26脚VDDP,外部也是5V供电输入。

  芯片第8脚ENABLE,为芯片开启信号。芯片第3/5/7为SVID信号。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量测芯片第25脚VDD供电为5V,OK的。量测芯片第26脚VDDP供电却为0V,跟线后发现PR4616 O欧电阻也腐蚀损坏了。

  快速更换PR4616电阻后,主板开机后显示OK了,主板装机后功能检测正常,到此机器成功修复OK.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周名屋)原创提供!

鑫智造国庆优惠活动已经上线!
机会难得!优惠多多!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
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高手分析到位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学习。

网友:
周名屋同学真牛X,感谢提供这么好的贴子,

网友(2019-10-28):
厉害。发了这么多图片。还有这么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