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有通病吗

楼主(2019-09-27):
现在开机不显示,有什么通病吗,比如bios或cpu

H55
联宝 A361吧?? CPU故障有一定,虚焊或者坏, 还有鼠标按键下面那里进水注意清理要不,电流在0.4-0.5A掉电。还有EC左边上面那个APL5930爆掉。。

网友:
不知道呢,,,,

网友:
哪有那么多通病
有 这板最容易进水腐蚀CPU背面

网友:
你至少测试个大概主板情况再讨论是否有通病,哪有那么多的好事等着你

网友:
这个没有吧,从来没碰到过呀,坏的不多。

网友:
硬盘 屏 爱坏。。。。。。。。。。。。。。。。。。。。。。。。。。。。。。

网友:
联想的机器BIOS  EC 坏的比较多些

网友:
具体查下吧 不要上来就 查什么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