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D-i7D2 HP8S36芯片把主板烧坏了。还能救吗

楼主(2019-09-27):
接个店里活,客户拿 神舟战神K610D-i7D2  HP8S36芯片把主板烧坏了。还能救吗,在深圳空运过来HP8S36芯片购买10个,可是主板烧了,不知道会影响其他的不,在论坛花了10元下载个图纸还是原理图,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在进行维修!下面原有图片

现在机器这个样了!

H55
广达TWS,老火! 你的CPU还好吗 。老铁

网友:
都有显微镜了 还不会修吗

网友A:
没有图纸   从那下手呢   我是修手机的

网友:
有图纸  肯宁没问题

网友:
CPU可能也挂了

网友:
目测烧的不是很严重,实际要测试,先把短路都排除了,再补件。

网友:
改另外一个焊盘     这个机器就修过200以上了

网友:
祝君好运。成功维修好……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没有的话基本事不大  焊接飞线就可以

网友:
参考  修机器

网友:
我正在修的一块  CPU 已死

网友:
CPU八成挂彩 打管子上的电感看阻值是多少

网友:
先看看CPU坏没吧,这主板就这毛病

网友:
修不是关键,关键后面cpu是个问题,

网友:
先把CPU修好再修板子。

网友:
可以修,邮寄过来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   从那下手呢   我是修手机的

图纸论坛有

没修过笔记本的这个不好解决

网友:
这种非常容易烧CPU。

网友:
修修看了,希望不大!

网友:
好修。通病,有图纸。旁边不是有空焊盘吗。移过去。线飞好。补好查图纸。芯片周围有个0欧电阻。测量下阻值是否正常。那个电阻重中之重。

网友:
cpu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主板cpu供电出问题的蛮多,我前二天也是遇到个,CPUI7的烧了退客户了,怕保修期内又烧,烧了CPU就麻烦了 。。

网友:
感觉差不多能修好   但是修好后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工作   这样的板子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  总烧个碳化

网友:
手上一台和君的这个一模一样  在考虑要不要修啊  cpu估计也烧了

网友:
这个板层估计都烧坏了

网友:
把管子改到旁边去 原焊盘处理下不短路就行

网友:
这种复合MOS管换过很多,基本是通病

网友:
pcb板 只要不短路就好修

网友:
愿主保佑你!cpu报废的几率很大

网友:
先修修看看吧。。。

网友:
上手术刀!

网友:
CPU肯定也坏了。

网友:
看着不是很严重啊

网友B(2020-09-01):
我也想定个管子,现在想想要不要定了?CPU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