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粘键变成右键属性板层问题

楼主(2019-09-27):
昨天接了台华硕y481c 板号x450cc rev:2.3 故障是双击图标会变成右键属性 客户已经换过键盘了,拆机把触摸板和所有外设能拆的都拆掉,进系统试还是一样, 锁定是主板引起的有可能是ec或键盘接口,记得前两年修过一台也是这问题好像也是x450cc板层引起的,因为论坛有人修到过,之前那台的故障跟同行修的一样搞好了,现在这台试着弄不行了,不好确定是哪几根有问题只能把ksi1到ksi7一个个挑起来试了,当挑开ec59脚ksi1就正常没那么幸运吧,再次把ksi1焊回去故障又出现了,好吧就是59脚引起的了,把键盘接口下面排容的位置过孔之把它割断 ,然后飞线到59脚上(已经挑起来了) ,装机解决。

网友:
这个修的漂亮!   多要点哈哈

网友:
看的舒服  好理解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