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畅玩7C不触摸

楼主(2019-09-27):
来时外屏摔裂,先排除外屏问题,更换无效,然后检查J2001发现有个电容有腐蚀痕迹,轻轻一挑就掉了,经过插图可知这个电容是TP-VDD2.85V的供电滤波电容,它损坏将2.85拉低,造成了不触摸故障,取掉以后电压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触摸的IC供电吗。

网友:
我的真是这个电容没电压!有一个有1.76V. 图纸1.8v

网友A:
拆掉是不是需要更换一个好的电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是不是需要更换一个好的电容上去

拆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