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重启.刷机正常

楼主(2019-09-27):
不定时重启.来的时候白苹果.修了基带电源开机正常用了一天反复重启越来越严重.加热下主板又能坚持一段时间.

网友:
我有个同样问题的机器,是电源插口那里螺丝上太紧了,穿孔,可能穿的不厉害

网友:
新手学习中,,快有五年没做维修了,,以前这情况一般是有虚焊或者板内有断线了!!可以考虑二楼的分析!!

网友A:
这个重启数据,就是版层,或者CPU,看看CPU旁边电感有没有松动的,没有直接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启数据,就是版层,或者CPU,看看CPU旁边电感有没有松动的,没有直接搬

嗯嗯.我先看看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