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DELL 15-3537 不开机 板号LA-9981P

楼主(2019-09-27):
今天接到同行拿过来一台DELL 15-3537,板号是LA-9981P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是0.004,上电是0.015,是什么问题,有哪位兄弟遇到过?BIOS刷过不行,么头绪了,求各位指点一下吧。
不开机

网友:
待机是否正常 一步步查 缺电压

网友:
待机正常,就缺电压。。。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