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ux510u 部分键盘不能用通病 已解决

楼主(2019-09-27):
关于asus ux510u 部分键盘不能用问题 看到论坛上很多人都没修好,
其实是键盘的问题,键盘接口最右边第一条线开路了,有图有真像

 会员906756100鑫豆2024-5-12 17:58
 会员116526100鑫豆2024-4-7 10:59

网友:
补充一点。我这里有3台是同样的问题,都搞定了

网友A:
那换键盘不能修复吗?为什么论坛上很多人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换键盘不能修复吗?为什么论坛上很多人没修好

是键盘的通病,换的键盘也是同样的

网友:
换的键盘一般是OEM厂商生产的,不会有换张键盘问题还得不到排除的现象吧!

网友:
这个我也遇见过,重插排线好了

网友:
意思是键盘出厂就有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键盘出厂就有问题啊,下次碰到看看

网友:
键盘的问题,换个正常的键盘也不行,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这键盘排线好像是氧化了,,,不过换新的也有问题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奇怪啦,你是撕开的还是原来就是这样的?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问题?

网友:
到底是键盘的问题还是键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B:
可算知道问题了,前一段碰到2台都没搞好,感谢分享

网友:
出厂就有问题?

网友:
换的单键盘一般是仿货,不会有这样问题的呀

网友:
为什么换了键盘还不好?

网友:
讲的就是废话,那马云家的键盘都是原厂的?原厂都出厂就坏的,狗屁不通

网友:
我遇到的这个就倒楣些了...最旁边的2侧都已经黑了...这个实际用表量测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坏了,不行就EC。。。。

网友C:
这种软排线也可以焊接?  那焊接技术可以啊  顶

网友D:
是进液了吗,这样断路要用银漆补吗

网友:
这经验可以,备用

网友:
                        有种导电银胶可以直接修复

网友:
是原装键盘有这个通病,如果买oem的话不定就不会这么复杂了。今天客户又拿了一台过来,也是同样的问题。发这个贴的意义在于,大多数人买了原装键盘发现还是原来的问题会深信不疑的认为是主板引起的,维修方向错了是最要命的,希望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能看到此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进液了吗,这样断路要用银漆补吗

不是进液,是线路太细时间久了氧化开路了,图片就是用银漆修复好的样子

网友:
很细心啊 要是我就先换键盘了

网友:
真可惜这贴来得太晚,之前遇到过没修好,原来是买来的键盘也是坏的。

网友:
还好大部分都是买的高仿的

网友:
你这样描述不清楚,你的图片上应该是键盘排线 开路,而不是接口开路!

网友:
一般换单键盘都可以搞定,不要买带C壳的

网友:
键盘部分打不上字,上次从淘宝上购买一个新键盘就是这样,后来放大镜观察键盘排线第一根就断线了,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从断掉的部分以下一排平行都剪齐了,把排线上覆膜的用刀片刮干净,直接插到主板键盘插口,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软排线也可以焊接?  那焊接技术可以啊  顶

涂抹导电银漆,这个焊不了的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更换新的键盘也不行吗?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算知道问题了,前一段碰到2台都没搞好,感谢分享

换一张全新键盘也不行?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副厂也是同样故障机率比较低吧?

网友:
到底是键盘的问题还是键盘接口的问

网友:
直接换键盘,

网友:
这个六 淘宝有原装拆机的

网友:
总不可能买个新键盘来也是这里问题把

网友:
看来是通病。不过不仔细看就换了。其实还是原先的好用。

网友E:
键盘线不好焊的吗
古典浪漫
用导电银浆漆细心涂上一点即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键盘线不好焊的吗
用导电银浆漆细心涂上一点即可

网友:
前几天就遇见过这问题.最后发现是键盘口的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呢

网友:
键盘本身有问题,换键盘还不行吗

网友:
键盘还有这个通病呢 ?还真是没遇到过呢!但是一般都是直接换键盘了!楼主你这个是咋的 ?你还能修上啊?1

网友:
换了全新键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楼主的办法省钱省时间啊 ,好办法就是要收藏学习,办法很多大伙可以都来分型一下,前端腐蚀不多的确实可以直接剪掉就行了,导电银浆用的太少,大多没有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很久,用原装键盘肯定可以解决,就是太贵了,别人都说不换键盘也能解决,原来是这样

网友:
看来还得多注意小细节

网友:
学习使人进步 共同进步

网友:
键盘的问题,换个正常的键盘也不行,还真没遇见过 修得多了,什么问题都有呀

网友:
一般不就换个键盘吗????????

网友:
哎  现在华硕的机各种各样问题  ,键盘线腐蚀的,主板没事

网友:
这通病还没遇到过,收藏了

网友:
这个帖子我也是刚看到   前天有一台就是那几个键不能用  换了键盘 也是一样昨天有一台不开机的 我把这个主板装到那一台笔记本 键盘就是正常的 最后仔细看看 就给你说的一样  键盘断线了 买了一个新键盘 都 是坏的  我也无语了  我的 没有飞线 我的用镊子跳开用铅笔 刮刮好了

网友:
原装键盘也有坑啊

网友F(2019-12-07):
正好遇到 一台,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好遇到 一台,试试看

好了没有?

网友:
我报200元,客户不搞,买了个外接USB键盘使用.

网友(2020-05-30):
U5000 UX510 系列通病就是这个,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换键盘就可以解决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