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20 PRO信号时有时无,不能接打电话

楼主(2019-09-27):
这台P20 PRO刚刚过保三天,到华为售后拒保

故障现象,能读到卡,不能打电话和上网,,联通移动电信卡都同样问题
手动切换到2G,偶尔有信号,也打不出电话

加热拆机,主板很靓,和机主描述一样,没摔没进水

故障分析:P20基带集成在CPU,外围有射频hi6363(u3301) 低频功放SKY78113-61(U3401),
中频功放SKY78114-61(U3501),高频功放SKY78117-14(U3601)和功放供电SKY87020(U3201)
此机所有卡都无信号,应该公共部分出了问题,主要排查对象,中频,供电,天线

先易后难,拨通112后测量功放供电RF_VO0_WPA无电压,打值二十几,明显不正常,1V电压烧了下
发现是U3401发热,拆下后供电阻值600左右正常,

注意功放供电管的EN脚也是U3401发出的,拆下后不会有功放供电

换上U3401后,实测功放供电1.74V

完美修复

网友:
很多机子2G网络没有的情况,都是这个功放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2G功放

网友(2019-12-03):
说信号,最难修,还是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