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555LD 3.6版本电流0.080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9-09-27):
接到机器是刷过BIOS的,按照惯例额,先刷BIOS.结果刷完一样。老老实实查单路吧,结果全板只有显卡供电没有,上论坛一查。哟。说的时是PQ9106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是1.5vPG没出来。看似简单,结果我修了10个小时。废话不多说上图 此图时论坛一位兄弟的,他说换掉PQ910就可以了,但是我的换了还是一样。正常应该是PQ910的1.08V去拉低PQ9106的3.3V让1.5VPG停止对地短路。此时1.5vpg应该是会有3.3V去开启显卡供电。但是这个3.3V怎么都不出来。后来从r5808飞了根线去D5801.H Y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 看你的板子像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