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帮忙.我的惠普CQ41笔记本拆开清一下风扇灰不开机了!

楼主(2019-09-27):
请师傅帮忙.我的惠普CQ41笔记本拆开清一下风扇灰不开机了!下乡用的老电脑,电池都坏了丢几年了,但电脑虽老下乡时还好用!因从没拆开清一下灰,每拆装时都小心的,拆开清灰后就开不了机了,按开机键时开机键灯亮,只是键盘上A键旁边的caps Iock键和F12键后面那个num IK键,这两个键闪,不开机黑屏,按触摸屏开关键灯亮!好好的电脑清一下灰就是烂的了,请问师傅怎样处理得好?谢谢!

网友A:
要是确定是拆机导致的问题 建议在拆下 把动过的地方都重点看下

实在不行找专业的维修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至少要看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确定是拆机导致的问题 建议在拆下 把动过的地方都重点看下

实在不行找专业的维修

谢谢回复!问题还是在内存条上,用象皮察无用,用汽油棉求察了内存条后开机使用了!我是搞家电维修的,主要修液晶电视之类的!

网友:
所有接口从新插拔

网友:
内存用橡皮擦擦一下 试试 前几天遇到过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 如果插了还不行 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记得这机子屏线没插好也会这样!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如果时自己的就换吧,再说这机器问题多多

网友:
外接亮不?先简单排除一下是不是屏线接口没接好导致的,内存重新插一下试试,再不行考虑其他的

网友:
内存没有插好。

网友:
重新插拔屏线插拔内存,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得按照条件一步一步来查了。

网友:
好老的机器呀

网友:
电流到多少。????

网友:
这机器我有下半截,上半截卖了,懒得配

网友:
谢谢回复,用汽油清洗内存条好了!

网友:
这个嘛  要么掉件了 要么内存接触不良  其他问题请找专业维修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能搞的定

网友:
可以扔了

网友:
说清楚点嘛,也好帮帮你把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问题还是在内存条上,用象皮察无用,用汽油棉求察了内存条后开机使用了!我是搞家电维修的,主 ...

用汽油棉球擦??,用专业橡皮擦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问题就是这个现象。拆机只要没掉件还是拆不坏的。

网友:
不如到我这买个二手的 不比这个强吗

网友:
把内存条用橡皮擦擦干净,重新插上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