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板子上这个F1用的保险丝是多大的

楼主(2019-09-27):
显示器迪优美特H75A,现在通电不亮,面板LG LM270WQ1-SDE3,板子是MDP97G4 V2.0+DP-LED-32009
现在不通电,经测试是F1位置的保险断路,但这个保险没有型号,应该换多大的
显示器电源是24V 5A

网友A:
输入总供电回路的,用3A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总供电回路的,用3A的就可以了。

谢谢,请问输入电源是24V 5A的,用3A的保险可以吗,这个显示器功耗比较大

网友:
输入是24V的,使用5A的吧,,,3A的有点小,因为这是27寸的

网友:
保险烧了 最好测测后级有短路的么  后级有问题 换了 还得烧

网友:
如果确定是5A的就原值代换,如果不确定就4A 可以

网友:
原值代换,排除后级

网友:
12V供电就换5A的19-24供电就换3A的

网友:
看手头上有什么就换什么啦,哪得多时间去找原值,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