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3的主板,可以显示电池电量,但不充电,也不能放电

楼主(2019-09-27):
昨天接到一台同行的DELL 5423的笔记本,板号11289-1,显示电量,但不能充电也不能放电,换了适配器还是一样,拆出主板,看到充电IC是BQ24727,插上电池测得IC 1  2脚为19V,
20 脚     19V.
6脚   2.6V
3脚   0V
4脚   0V
8 9两脚    3.3V
5脚有3.3V---0跳变
7脚  0.23V
16脚  6.0V
17脚  5.8V
19脚  2.3V
换了充电IC,换了EC,还是不行,电池也换了新的,故障照旧,实在不知哪的问题了,BIOS也刷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上下管是组合管,拆掉然后用两个管组合也一样的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A:
8 9两脚    3.3V    这一组信号到哪些地方,查一下。

网友B:
5脚是适配器接入信号    跳变不正常啊

网友C:
图纸能发一份吗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8 9两脚    3.3V    这一组信号到哪些地方,查一下。

到EC的69 70两脚,量过了都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能发一份吗大师

图片

_DELL 5423-11289-1.pdf

网友:
电池隔离管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1:     4脚 CMPIN电流比较或从SRN引脚到CMPIN引脚再到GND引脚进行电池电压比较。内部参考
可以通过SMBus命令ChargeOption()选择0.6V或2.4V。当CMPIN高于内部参考时,
CMPOUT变为高电平。在CMPIN和CMPOUT之间放置一个电阻以设置迟滞。
交流适配器检测漏极开路输出。当ACDET引脚上的电压被内部MOSFET拉低至GND时
高于2.4V,VCC引脚上的电压高于UVLO,表示存在有效的适配器以开始充电。如果有的话

2.ACOK 为什么会跳变?

3.PSID 是否有电压。

找份24727的芯片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D:
PSID正常不,开机报错不,单用电池不开机的话那你就要查AC和DC的切换电路和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是适配器接入信号    跳变不正常啊

不装电池3v,装上后变成0v,己识别电池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ID正常不,开机报错不,单用电池不开机的话那你就要查AC和DC的切换电路和检测电路

单用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进系统可识别电池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ID正常不,开机报错不,单用电池不开机的话那你就要查AC和DC的切换电路和检测电路

psid正常3.3v

网友:
BAT_IN#正常不

网友:
换充电MOS管

网友:
我前天遇到类似问题,刚开始换了两个BQ不行,搞了几天,最后从机器上拆了一个安装上好了,芯片质量头大!

网友:
单电池正极有输出电压吗?

网友:
保隔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