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打磨cpu怎么一体焊接

楼主(2019-09-27):
搬板Cpu打磨下来了,但一体焊接上盖会裂开,温度低了焊不上,稍微250度的2008就会裂上盖,大神指点下有没有不裂上盖的方法,谢了

网友:
要给上盖打磨掉一个角

网友:
上海要放气

网友A:
随便哪一个脚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哪一个脚都可以吗

试过了吗,蘑掉了可以吗

网友:
植锡时上盖没爆的话,可以用pd120还是什么来着那个CPU拆焊平台来装,220度,大概4,5分钟,不会爆上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哪一个脚都可以吗

找地脚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