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gic2开机花屏哪位大神

楼主(2019-09-27):
华为magic2开机花屏  哪位大神指点指点屏幕好的   座子换的新的  无虚汗灯控ic也换了  就是花屏 怎么处理  实在没思路了

网友:
都正常  有一路正常手机1.3   这部800多   但是这路直通灯笼ic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1.3  什么万用表打的?有好的手机做对比,好修

除了灯控IC. 还有旁路元件。看电路图查下

网友:
测量显示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