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gic2开机花屏

楼主(2019-09-27):
屏幕好的  座子换的好的 无虚焊,灯控ic也换了  就是花屏   哪位大神有思路   实在没招了

网友A:
看下cpu gpu电感有无虚焊

网友:
开机测显示负压

网友:
我之前碰到的同样的问题CPU加焊一下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cpu gpu电感有无虚焊

我之前碰到的同样的问题CPU加焊一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