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 70开机半小时自动断电

楼主(2019-09-28):
联想y50 70的笔记本,能开机,开机半小时自动断电,特别准时,求教

网友:
既然准时掉电,那就刷BIOS了。

y50-70NEW ME.zip

网友:
一般定时掉电的先排除BIOS

网友:
换个ME版本试试看

网友:
看楼上的学习了,准时掉电可能是ME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BIOS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刷bios没用的 把cpu加焊一下 包好 前段时间修过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