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 硬解 4g改插卡版 报错4014 序列号无

楼主(2019-09-28):
是128G的 380度390度 敲刀从一脚伸进去 听见砰的一声 然后就慢慢敲开硬盘 上测试架可以读取128G 写完资料  短接r0505。刷机 报错4014。 好紧张 难道伤到cpu了?  换爱思刷机一样 无法从dfu切换到恢复模式 看到6脚的一个ic有点爆锡珠 拆了 拖了一下重新装回还是一样 硬盘重装了好几回 放测试架又看了一下已经写好三码。不行 把短接的r0505去掉 变成4G版 然后直接恢复模式了 放心了一下 至少cpu肯定没事  而且序列号上面无 测了下硬盘 供电3v3 没有 1v8没有 怎么同时两个都没有呢 拆了硬盘直接测底脚两个电压有了正常。换了一个64g的白盘 刷机一路过。  好难过 128G的硬盘就这么坏了吗? 还是我都没格式化。本来就原盘 难道也需要格式化吗。之前解过也不需要一定格式化的呀 就装64g的交差

网友:
感觉温度高了,

网友A:
植次数过多 硬盘gg了

网友:
注册鑫智造图纸,里面有答案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0918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次数过多 硬盘gg了

第一次就没过  没植锡多少次

网友(2019-12-17):
R0505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