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Pro9.7识别不了电池,不充电,不联机

楼主(2019-09-28):
开机进入待机,电流反复跳变,90ma跳到1.5A,这个是充电管问题还是什么,u2换过了

网友:
看下升压电感和充电转换管相关原件

网友A:
识别不到电池查cpu到充电芯片和电池接口到充电芯片的检测电量线。识别不到应该充不进电。不联机就查维尾插阻值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识别不到电池查cpu到充电芯片和电池接口到充电芯片的检测电量线。识别不到应该充不进电。不联机就查维尾插阻 ...

有时识别电量能充电,连接电脑,有时不行,不稳定

网友(2019-11-11):
楼主你的那个免拆机的线刷座能便宜点啵?我想习一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