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刷机能过不进系统

楼主(2019-09-28):
如题 刷机能过 不进系统 (定苹果logo)求大神支招

网友:
试过了 也换一个 一样

网友:
硬盘换个试试

网友A:
测CPU逻辑码片阻值 大约500医生CPU问题

网友:
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CPU逻辑码片阻值 大约500医生CPU问题

组织正常的 发现板子cpu处有点弯 打算放弃了

网友:
没有呢 不打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