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显卡?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9-09-28):
显卡开机亮机慢,亮机后分辨率特别小如图然后卡这个界面没法进系统,不花不黑。亮个十多分钟就会黑屏或者跳到字符界面有光标闪无字符显示或者直接黑屏。有修到过这个问题的没?给个思路。
各电压都正常,一块是放时间久了变这样的一块是发出去退回来变这样的找不到思路了

开机卡这个界面,7-8分钟会黑屏中间会有很长时间间隔的一短重复报警

网友:
刷BIOS呀    先BIOS   不刷怎么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刷过了,没用。能亮机说明核心锁定BIOS了,这个可以排除了

网友:
是不是HDMI输出,明显是插座虚焊了,重新加焊一下HDMI的引线,估计能行

网友A:
我觉得像显卡的内存有问题,更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像显卡的内存有问题,更换看看!

我也感觉是这个的问题,显存太贵了不如扔了没啥价值了

网友:
您可以先用热风枪吹吹,有时可能也就好了!我一般怀疑大的集成块有问题,就经常用热风枪吹吹,有时候也就好了!

网友:
直接加焊芯片

网友B:
看看3221是不是出问题了,导致检测错误锁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3221是不是出问题了,导致检测错误锁功耗

这个问题解决了,显存的问题4颗全换,OK了低端卡没有3221这颗ic

网友:
问题解决了,4颗显存全换后OK了

网友B:
我还以为你用测试程序跑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你用测试程序跑过了

没那玩意,测试程序需要买

网友C:
为什么是显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是显存坏?

不知道,显存电压1.53v比正常的的高,到现在也没找到原因。只要是这个问题显存电压都高于1.3v。正常显卡的显存是1.3v左右,有这种情况的都是1.5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