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通电没有待机3V 5V 无进水

楼主(2019-09-28):
联想X1通电没有待机3V 5V 无进水,电流表之前是0.005,我把U46重新焊接了一下电流表现在是0.02,按开机键有高低高跳变。测试电感没有3v 5v

测试几个点有标注。是U46坏了吗?换个会好吗?还有别的地方需要测量吗?请大家指教,谢谢!

图片上我用红色字体标注各个引脚电压了,我不是上来就加焊U46。大师们别喷我。

网友A:
你的这个图片是这个机的图纸吗,有图纸上来看看

网友:
有些机子要开机了才有3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图片是这个机的图纸吗,有图纸上来看看

图纸传不了,在鑫智造里面就有,X1_LGS-1 11246-SC

网友B:
都还没检测就加焊,引脚最起码看看,电压测量一下吧。把市场搞乱,修通病把技术搞得不值钱的就是你们这些人,要想学去基地,别胡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还没检测就加焊,引脚最起码看看,电压测量一下吧。把市场搞乱,修通病把技术搞得不值钱的就是你们这些人 ...

大师你教一下先检测哪里,图片我上面标注了引脚电压了,我是线测量玩了。最后才查下重新焊上去。

网友:
看下时序图,有些要触发后才有电压,先把待机条件都测一遍!

网友:
一日不学,敢不上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