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470电流0.3-0.4,不显示。

楼主(2019-09-28):
接修一台联想G470的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3-0.4安培,不显示。拆机检测其它电压都出了。就是CPU电压为零。对cpu供电芯片进行检测发现pin22 vdd电压只有3.3v,正常情况下是5v 才对。 (图1)

断掉pin22外接供电 电阻PR945 pin22电压2.6v另外一段供电段任然为3.3v看来是供电不足,跟cpu供电芯片无关

查询电路图,得知+5vs由+5valw转换得到。图4 u38 D极 +5valw 电压为5v,正常 G极控制端5v,(G极受SUSP控制),断电测试发现U38GD极阻值为零,拆下U38测量发现DG极已经击穿短路,更换U38后,故障排除。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一下

网友(2020-12-14):
这种算是G470无CPU供电里最简单的故障了,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