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oppo r9st 求助

楼主(2019-09-28):
求教大神,,这个是什么原件啊?oppo r9st上面的,是烧了吗?这
手机
不定时重启,是这个引起的吗?
小白一个,求赐教谢谢了
手机

网友:
这个貌视电感……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这个是个电感看着颜色没啥事啊

网友:
管他123 直接拆了找一个大小一样的装上

网友(2019-10-30):
电感烧了,更换或者吹下来,打阻值,看看还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