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dcp-7030报错AF

楼主(2019-09-28):
  如题:现在通电后预热两秒后扫描仪那部分发出咔咔咔响,然后控制版上提示无法扫描,错误提示AF,扫描故障。我把扫描部分拆开看了看,发现玻璃板下面有齿轮皮带带动的那个激光器,在加电后先向右移动一两寸,然后又还回向左移动,一直不停,到了左面板后还是在移动,结果就造成咔咔咔的响,已经换过扫描器了,问题依旧。有没有大佬修到过呢,

网友:
0为脏了,坚持不到0位了,

网友A:
一般在扫描器初始位置有一个白色的条条,那个是对位条,扫描器在开机的时候要自检对位之后才可以工作,看看白条是不是脏了变形了或者掉落了等,重新粘好后就应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扫描器初始位置有一个白色的条条,那个是对位条,扫描器在开机的时候要自检对位之后才可以工作,看看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