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3559 维修一例

楼主(2019-09-28):
     机器 :戴尔15-3559  板号是:14236-1 CPWWO REV:AOO
      故障: 跑到0.20,有时跑到0.7  不显示, 有时候还能显示,基本大部分都不显示的

       这板没图纸,没点位,难度好高,   论坛搜了一下,全都是刷BIOS,没有其他相关资料了。只能也刷BIOS 试试,刷了论坛里面的BIOS ,连显示都没显示过一次,不知道是不对,还是怎么了……也下载了多个。最后还是刷回原来的BIOS,这样还能偶尔显示一下。

        最后,还是地一步一步来,测电压,裸板时开机到 0.10就不动了。测电压,PL5001  有1.05V  ,PL5101(内存电压)1.35V  ,PL5301 0.99V   其他电压都没有了,最后测到一个PQ8605   是1.35V 转 1.35V 电压的管子 。控制脚没有信号…直接到了旁边的六脚芝麻管,然后就跑不到线路了,直接把芝麻管拆了。电压出来了,也能显示……也能稳定显示。每次开都能显示。一切正常……

       我希望大家有遇到我这种故障的,可以注意一下PQ8605 这个转换电压的管子……。最后我把BIOS上传上去, 是我自己备份下来的。

网友A:
拆了这控制管还能正常使用?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这控制管还能正常使用?什么原理?

这个管子应该是用来控制 PQ8605  导通的,拆掉后,PQ8605的控制脚是13.几V  ……。你说什么原理我也答不上,因为没图纸,也跑不到线路……

网友B:
这个机子问题还很多,我这个有个放下CMOS电,就能显示进系统,关掉再开就灰屏不显,刷BIOS也一样,有大神修过吗,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问题还很多,我这个有个放下CMOS电,就能显示进系统,关掉再开就灰屏不显,刷BIOS也一样,有大神修 ...

灰屏时,按键盘有反应吗,外接可以可以吗?会不会BIOS刷得不对呢,你可以试一下我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