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UX301UV

楼主(2019-09-28):
华硕UX301UV 开机0。3几  BIOS 被人动过了,有谁遇到这个通病吗

网友:
 装机测试进系统指纹和返回功能都OK,故障修复

lajidong -2 -2 恶意灌水刷分,小心账号!

网友:
没有通说的通病,还是按步骤检测吧,这机器没图纸很难修。之前修过一台是保护隔离短路,修好短路后开一段时间就死机,然后没法搞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