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百分250?戴尔灵越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09-28):
型号:戴尔15-7559
症状:不充电,电池电量显示255%,电池剩余电量100%
  先看看问题

  如图,显示电源已连接,电池电量255%。修戴尔当然得先换充电器,这完全不认电池或者说是在xiajiba乱认。换电池无果,该机器也不能放电,还有开机池报错说电池不可以用,这里没拍照片。

  既然机器不能放电,拆机先测量放电管,可想没问题,测量充电电感电压0.8V无波形,上线管无反应无短路

  怀疑充电芯片BQ780S,因为此芯片坏的比较多。当然我没有换,只是怀疑这,测量充电芯片11pinSCL,12pinSDL有波形。说明EC能正常读取电池

  因为充电修的比较多,测量隔离管发现问题

更换第一个隔离管后正常,看图。问题倒是简单,表现问题倒是不简单,想的太复杂
看看充电电压和波形

不放电可能因为电池空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保隔的问题。

网友A:
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电路里的小故障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电路里的小故障导致的

我修到过8586带程序的EC问题,80S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B:
如果知道这个隔离管是怎样对充电问题产生影响的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知道这个隔离管是怎样对充电问题产生影响的就更好了。

那就要问检测电路,一直没研究过

网友:
隔离管短路导致的不充电,简单收钱

网友:
故障简单,表现复杂,

网友C:
上次遇到过好像是cmos电池错误放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遇到过好像是cmos电池错误放电就好了

这,没遇到过了。自检说是电池损坏

网友D:
还以为是总线,或者分压什么的电阻,识别电量不正常导致。

网友E:
win10不插电池都会被识别成百分之255,我见过好几台了

网友:
检测到电池喇叭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个不过是780坏引起的

网友:
来,让大家看看win10不上电池显示255%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总线,或者分压什么的电阻,识别电量不正常导致。

实话,没遇到过

网友:
为啥显示电量那么高呢

网友:
学习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10不插电池都会被识别成百分之255,我见过好几台了

好几台 都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2019-12-27):
同样问题 秒杀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还有这样的可能? 头一回看到。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大家一起努力一起交流学习,这样大家才会近步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