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70-55GP,怎么有会两个339呢?

楼主(2019-09-28):
7500+339

怎么会有两个339呢?兄弟们可以给我一张它的电路图吗?

网友:
它原来的故障是REF只有1.7V,换了一个TL494CN上去,REF变成了2.8V,短绿线电源可以启动了,输出电压都正常。断开REF去小板的线,REF变成了5V,我想搞清楚下是哪里拉低了REF的电压和7500+两个339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精神,不过这玩意修好也收不到啥钱

网友:
339就是四个电压比较器,一般电源设计时四个比较器就够了,但你这电源可以电路不同,比较器使用的多于4个吧

网友:
我已经修好它了,是靠右手边的这个339把7500的REF电压拉低了

网友:
竖着那片小板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