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启动0xc0000014f错误维修

楼主(2019-09-28):
电脑启动0xc0000014f错误维修 进入PE,把C盘的windows\system32\config\regback中的system文件复制到windows\system32\config下并覆盖就能启动系统了。问题解决。
Windows

网友:
做个系统的事情!~不做系统收不到钱!

网友:
好多提示 AMDxata.sys 报错,进PE删了就行 但是菜鸟来了就不给修复,你1分钟弄好了 十块钱都难收。现在只有有的电脑有行业软件等等 一再声明不要重装,我才去研究 不然真心难收钱

网友(2019-11-10):
3楼 说的对,有些东西你三二下搞好了,是收不了几个钱的,只有单位的机器一装系统就要装一大堆东西,这种情况才会用这招,不知是否会有做维修的友人同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