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2V出现这个界面就重启

楼主(2019-09-28):
如题,试过很多次,如果不出现这个界面就能进系统,用多久都没问题,但一旦关机再开机,只要出现这个界面就关机并重启,请问大家遇到过没有?BIOS是在线升级成官方的,不知道这种情况还用不用改ME之类的?请大伙出出主意

网友A: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两个都刷。官网的,直接刷,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两个都刷。官网的,直接刷,什么都不用改

已经在线升级了,怎么还要刷呢,只有一个BIOS

网友:
刷bios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线升级了,怎么还要刷呢,只有一个BIOS

技嘉很早就双bios了吧,板上另一个拆了吗?

网友:
1楼正解     拆下来  刷

网友:
发错版块了,麻烦帮助移位!

网友:
使劲的刷

网友:
刷BIOS才行   。。。发错模块了

网友:
刷了BOIS还是不行,看下网卡声卡之内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