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暴风TV 50X4 不能开机

楼主(2019-09-28):
插电指示灯亮 白色灯,不能开机 没有反应 有人维修过吗 PS-ON 电压2.9 V 不知道正常吗 其他12V 正常 到底是电源板问题 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液晶区有点荒芜了!

网友:
哈哈是的 我这种杂牌军 没有人提示一下 自己买了主板好了 电源好的

网友:
先看下打印嗨

网友:
不能开机看打印 看不到吧

网友:
2.5V电压有点低了,开机电压3.5V左右到5V才算正常。

网友A(2019-11-19):
我的暴风TV58寸的,也是这个毛病,可以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暴风TV58寸的,也是这个毛病,可以修吗?

维修难度大 是CPU有问题 直接更换主板

网友:
是主板问题 已经更换正常了

网友:
主板程序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用这款泡沫垫主板,摩擦出来的静电太离谱了,芯片容易挂。关于智能电视机不开机四大通病,一是电源板部分,这个多数会修。二是主板缺失待机供电,检查电源转换芯片的工作条件,一般是方块形的和5脚6脚的芯片,各测电感电压是否有输出。三是处理器虚焊或者损坏,只能BGA加焊或者更换  四是数据损坏,只能烧录数据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