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e 维修求助

楼主(2019-09-29):
偶然得到这张板子 电压正常,短接开机风扇转,再短接一段时间风扇转速快,双BIOS ,实在没有头绪 求大神帮忙

检查半天竟然内存坏了一根

网友:
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复位有吗,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有吗,跑码吗

BIOS错了不能用,下载别人的BIOS 刷完开机  但是关机 主板全带电 风扇还转

网友:
BIOS错了不能用,下载别人的BIOS 刷完开机??????????????????

网友B:
我的板子修死了,不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修死了,不亮了

我的修好了  下载点位图 挨个点查

网友:
完全没看懂楼主要表达啥

网友:
今天把板子修好了,p8b75m plus
好久没用,存放的地方不好,把io芯片旁边都放发莓了,能启动,显示电压过高,关掉bios的浪里个浪保护可以正常用,,但时不时不启动,这样用了一年多,再怎么说我也是维修佬,想自己动手,昨晚拿了个新机箱回来换过来,想把io边上的电阻换下,没想到忘关电源,整死了,io发热,心情不好,想买个io,买放假没有人上班,刚好手上有个H61的板子,一样的芯片,拆下来换上,不拆不知道,一拆,发现板子下面生锈发莓严重,忘记拍照了,洗干净后装上拆下来的芯片,不亮,手上没诊断卡,测了各电压CPU.内存都有电压,应该是io芯片没焊好,用白光在放大镜下重要补焊一遍,上个wc,再回来试点亮,久违的~滴!一下,终于亮了,5v电压也正常了,
综上所述,修电压过高,不一定是采样电阻变值,有可能是芯片下方发莓引起,有条件还是先拆下来洗下再装回,不行再换电阻。确保不再二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修好了  下载点位图 挨个点查

修好就说明一下呗,不然你发个帖子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
风扇还转,检查SLP  S3

网友:
可能是SLP信号没有拉低吧   刷BIOS好了  看看能不能再刷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