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240 显卡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29):
这几天忙其它的事情去了,没有更新帖子了,又有点显卡实在要修了,拿到这个显卡依旧先打阻值:
1—5VDDC:817欧 正常

2—NVDDC:1.9欧 正常

3—MVDDC:105欧 正常

4—PEX:283欧 正常

几组供电阻值都正常,然后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1—5VDDC 5.2V 正常

2—NVDDC 0.92V 正常

3—MVDDC 1.6V 正常

4—PEX:0.06V 无电压

刚刚四组电压只有最后一组不正常,然后看了该供电是RT9018B芯片提供,然后测试芯片的5脚电压5V正常,3脚是VDD-IN电压是显存供电提供的测试电压1.6V也正常,然后测试芯片2脚EN引脚电压1.6V也正常:

开启信号都正常那就直接换芯片吧

芯片换好了然后测试一下看看电压有没有输出正常应该是1V左右,实测电压是1.1V为正常。

然后上机测试图像是否正常:

上机测试问题解决!

网友A:
能不能出个显卡短路维修的贴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出个显卡短路维修的贴子,谢谢。

短路的话显卡一般就是电容漏电,MOS管短路,再就是显存和GPU本身短路引起的。还有就是电源芯片本身有短路,基本上就这些,电容漏电一般12V供电出问题的多一点。

网友:
你这上机怎么测的   给个6口供电 另外一个 USB  就可以了  ?

网友:
楼主A系列的显卡,如Hd7850,HD7770等发篇维修教程吧。

网友:
楼主修显卡是老司机啊,666

网友B:
请问高手修显卡这个插槽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高手修显卡这个插槽哪里有卖

tb 搜 速桥线

网友:
你维修那个插显卡的座哪里买的  给个链接

网友:
帅哥有没有技嘉GV-N250...后面的不记得了,这个显卡图纸有吗?好多电压没有出来测试本没有击穿短路,应该先修核心电压还先修显存电压?

网友:
楼主讲解一下MVDDC是个什么电压可否?光见你说这么那个电压什么阻值的,都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哪个先出哪个后出都不知道,对独立显卡我纯小白一枚。

网友:
这种低端卡供电好修点,高端的连芯片PDF都找不到

网友:
学习了!字数补丁紫薯布丁

网友:
最近也修了些显卡,碰到两张一样故障的显卡,就是GPU核心供电没有但是显存供电有!GPU的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发出PG但是没有输出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换过 没搞定

网友:
我是菜鸟,想问你,你这个是打对地阻值吗?但你万用表这又不是打在二极管档上。怎么测量的?你的图片上我都只见你用一只表笔。。。。请不要笑我。。。。。

网友:
小白我又长知识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教程很好很多又涨姿势了

网友(2019-12-04):
楼主技术很高,像你学习。

网友(2022-02-18):
这款卡上电时序是怎样的,有张类似卡只有12V,5v,核心,显存都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