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求助下大家的USB接口怎么买的

楼主(2019-09-29):
   现在的笔记本USB接口多种多样,有些新的笔记本,USB接口很奇怪,淘宝都找不到,不知道大家是哪里买的
我手上有台联想Y700 15ISK的机器,主板不定时掉电,掉电后不能马上开机,要等一会或者取掉电源在插上就能开机。已经修好,但客人说
右边两个USB接口坏的,喊一起换,加钱没关系,如果换不好,就不修了。郁闷死了。
找了一天都说没有这种USB接口。不知道大家平时遇到这种USB接口,都哪里买的,
下图是这个机器的USB接口正反面图片

网友:
这种现在要么拆机的,要么就改下就可以的

网友:
不一定 要找一模一样的, 找个差不多的,能塞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要买完全一样的比较难,不如买个几十种备着,用到时选择一种比较接近的用

网友:
淘宝有卖口的 可以找卖口的 把图给他让他找找

网友:
有时用的是拆机的,有时要网上买来,,,,

网友:
网上买的,外观对就基本一样

网友:
有时也可以稍稍改一下,,,。

网友:
一般是改的   使用原机的金属外壳   塞进去一个完好的舌头  调好位置  ok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拆机吧

网友:
料板或差不多的改一下。t430改的多

网友:
TB一大堆,

网友:
这个有的买,集一些料板,有一些也不完全对的上,要改一上,但舌头方向对的上,焊脚对的上都可以装。

网友:
一般先找拆机,第二种途径淘宝啊,一般卖接口的比较多

网友:
一般都是 找拆机的 或者改上去 能用的就行 就几根线的事

网友:
找差不多的板子改一小下

网友:
除非是接口烂了才换,不然我都是把里面的弹片挑起来点,就好了,反正是能用了,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这个usb看起很好啊,读不了,很有可能不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一种买个料板,在料板上拆,还有就是改,这种可以改成2.0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