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 W65S0 无待机电流维修

楼主(2019-09-29):
型号:6-71-W65S0-D02故障:待机电流0.00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的笔基本,说是用着用着就突然间关机了,然后再怎么按开机按钮都没有反应了。跟客户探讨了一番之后,同意把笔基本放在店里维修。
   先打开鑫智造,在图纸找到待机部位和公共点(个人习惯,直接准备好图纸在维修),这份图纸和主板应该是版本不一样,但是大部分相同,其他的也没有,也没到论坛上找。。。有点懒惰了现在。。上图
   待机0.000完全没有支棱起来啊!!

           测量PQ7   公共点已经正常了19V ,在找到35V  生产的地方看看是不是哪里功能障碍了~

     这个跟我们平常见到的芯片不一样  好像 RT 的  或者BQ的多一些  这个反正我是见到的很少发现没有35V 产生  ,再测量 LDO的35V 电压 ,正常没问题 已经出来了。由于现在懒得要死,示波器就没动用,不然应该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测量一下35V 的对地值,发现猫腻了,3V竟然短路了还不是那种留那么一丢丢的值得 ,是完全的短路了,好在这个板子 有断路点,方便不少,直接扣开 再测

不说别的  扣了半天,板子有点凉  ,不咋好扣,不过再皮也得给他扒下来,扣完了一测芯片端 0.399没问题~松了一口气,手里没有这样的芯片 ,识时务者为俊杰,挺给面子应该是没坏

再测主板的一端  还是短的一批,应该是后级哪个地方被西南风吹完凉了。5V那一段好在没有问题。不管了上电我在测一下正不正常再说。
胆战心惊的送上了点,惊喜的是没有一路火花带闪电~ 待机电流出来了(忘记拍图了),虽然很小没什么功能 老司机都懂  哈哈
再次测量VDD3  正常了 有3.3了  但是5V没有 顺着图纸摸

开启信号是DD_ON控制的  这个信号又是EC 控制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EC是自带程序的 ,那有可能是按下开机才有5V的,先撩这  不管他
回头继续撸3V短路点 。。。。。。。。。。。N久过去了
撸的好累,烧鸡大法吧,调好点火电压,点火开关,3.3V 直接撸,通电大短路,也没看到哪里冒烟 发红
就是手捏桥的地方有点烤肉的味道。。。。。差点没把主板扔了
根据之前的经验判断,应该是桥崩了,直接拆下

拆掉之后  再次测量 没问题了 值正常了,真相只有一个,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桥桥!

处理好的焊盘,不说多干净,咋的也不能太埋汰,到处黄不拉几的东西
手里没有桥,定他一个。先把BIOS 处理一下 换换ME 不然开机比蜗牛还慢,论坛翻了一通没有,求助维友,还好他们有,在这里感谢维友的大力支持~ 刷好ME  放在BGA上默默的等待这 新桥的到来~~~~

1天。。。。。。。。
2天。。。。。。。。
第四天终于到了,涂上焊膏,装好桥,压个硬币在桥头,纯属个人习惯
用500匹的嘴力鼓风机吹吹 上电~   一路火花的情况没有出现,屏幕一道亮晶晶的风景线然已放电,亮机NICE~

总结:没啥好说的  这个战神坏桥的好像挺多  大家多测测对地,会有惊喜等着你~  最后上传个纯净ME 供大家欣赏~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文采更棒

网友B:
战神的机器总感觉元器件质量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战神的机器总感觉元器件质量很差

确实是的  有可能是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文采更棒

哈哈  一般一般

网友C:
留名  万一加优秀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留名  万一加优秀了呢

哈哈  不敢奢求~

网友:
这机器桥坏得还是蛮多。。。。

网友D:
楼主修机,语言丰富,3V短路,干桥,楼主,订的那种植好珠的芯片吧

网友:
这个测量那有这么复杂阿。测下3V和1.05V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SR17E坏一般都是插USB导致的。

网友:
战神所有款式通病,开机桥发热。不上电!待机电流0.3左右!

网友:
这个桥很容易坏的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机,语言丰富,3V短路,干桥,楼主,订的那种植好珠的芯片吧

发来的是植好的

网友:
待机3.3v短路坏桥心故障不少。

网友:
我现在碰到3V短路,先测桥再说,楼主修板和我一样都是小心翼翼的

网友:
3.3短,风险大,

网友:
看见这种主板我第一个要测的就是桥,

网友:
四代的南桥坏得最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