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之改装模块

楼主(2019-09-29):
销售
数量: 15
单价: 13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电脑
所在地点: 南宁
手机号码: 13207804909

笔记本暗屏维修模块,10寸一17寸 LED升压恒流板代用模块,12V一24V宽电压输入,体积小,重量轻,厚度薄4mm,改装很方便。

网友A:
模块太大了,你这样根本装不下屏幕,有的超薄屏只有下面有一点空隙 一直这种小巧模块,最大电流3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块太大了,你这样根本装不下屏幕,有的超薄屏只有下面有一点空隙一直这种小巧模块,最大电流3A

你这个小是小,就是太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小是小,就是太厚了

这个电感支持3A的,你可以改1A的电感

网友: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哦、。

网友:
不错的模块谢谢分享,不过这个模块多少钱的

网友:
我都是报废的屏上面剪下来飞线的 那个很薄的 随随便便就可以贴到屏背后了

网友:
太厚 买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7楼的兄弟说的对,,这个随便从报废的屏上减下来,,飞线即可,,超薄耐用,,楼主那设计的太厚了

网友:
薄本放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