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89 820-00850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9-29):
故障机型:A1989 板号:820-00850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故障分析: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插原装电源开机也没有反应(没有USB-C维修电源,无法看电流)。拆机发现机器右边USB-C接口旁边的USB管理芯片处进水发霉腐蚀,

测电池输出PPVBAT_G3H_CONN为0V,

插上原装电源测F7000处有12V,

L7660有3.3V,L7600有5V供电,

开机键有3,3V,

但是按开机键不触发。

维修过程:取下主板,发现机器右边的两个USB-C接口的管理芯片UB300和UB400处都进水发霉了,

清洗处理烘干,插上原装电源还是有3.3V、5V、12V,不触发。测FB201处PP20V_USBC_TB_VBUS只有5.1V!

参考论坛其他大神分析的A1706的时序:
1、  插入适配器,默认情况下适配器输出5V。
2、  5V电压供给CD3215A,产生LDO_3V3电压。
3、  CD3215A打开隔离管,PPDCIN_G3H得到5V电压。
4、  PPDCIN_G3H的5V电压供给充电芯片ISL9239和待机芯片MAX77596。
5、  充电芯片ISL9239产生5V的VDDP电压,并发出待机电压的开启信号。
6、  待机芯片MAX77596得到供电和开启信号后发出待机电压PP3V3_G3H。
7、  待机电压PP3V3_G3H通过电阻R5940供给SMC,同时还供给其它需要的地方。
8、  SMC得到供电、时钟并复位后,读取自身程序,再通过I2C总线和CD3215A通信。
9、  CD3215A再通过CC总线让适配器升压。
10、升压之后充电芯片ISL9239才会开启BUCK-BOOST电路产生公共点电压PPBUS_G3H。
按时序应该是PP20V_USBC_TB_VBUS升压到20V后才会产生产生公共点电压PPBUS_G3H,这个机器虽然公共点PPBUS_G3H已经有12V了,但是PP20V_USBC_TB_VBUS电压还是5.1V没有升压。有可能是A1989的时序有点不一样了,但是电压没有升压到20V应该是不能开机和充电的。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主板进水处发现RB631和RB641到PPBUS_G3H断线,两个10K的电阻也腐蚀坏了,这是UB300(CD3215)和机器右边第一个USB-C接口之间的CC总线线路。从A1466的料板拆了两个电阻飞线接好,

接电PP20V_USBC_TB_VBUS电压已经升压到20V,发现能开机进系统了,但是电池电压一直是1%,而且机器右边第一个USB-C接口不能开机,插USB设备也不能用,其他的三个接口OK。正想进系统看下是不是电池坏了,突然又开不了机了,PP20V_USBC_TB_VBUS电压又变成5.1V了。看到UB300底下有腐蚀的痕迹,干脆取下重装一下吧,

A1706的四个CD3215芯片都是打了黑胶的这款A1989还好没有打胶,但是旁边的硬盘芯片U8800是打了黑胶的,要注意隔热。果然UB300底下进水腐蚀了,处理好重装后开机、充电都正常了。但是右边第一个USB-C接口还是不能用。检测电路发现USBC_TA_CC1总线不正常,插上充电器时为3V左右跳动,而其他USBC_TA_CC总线是0.1V左右。而且发现QB630也损坏了把SAVE_TA_CC1_G拉低成6V了(其他的SAVE_TA_CC2_G都是12V),把QB630取了直接短接(只是USBC_TA_CC1总线的一个保护管,理论上是可以短接的),开机进系统机器右边第一个USB-C接口还是不能用,应该是UB300(CD3215)本身也有部分损坏了。

维修结果:因为客户等着用,加上这款机器太新买不到料板。只有机器右边第一个USB-C接口不能用,其他功能都正常的,就让客户将就使用了,维修结束。

经验总结:A1989直接用原装电源不上电池不会自动开机,单用原装电源可以开机。插上电就有3.3V、5V、公共点12V.(电源没有升压为20V这三个电压也有)。

网友A:
A1989直接用原装电源不上电池不会自动开机,单用原装电源可以开机
这个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989直接用原装电源不上电池不会自动开机,单用原装电源可以开机
这个啥意思啊?

就是可以不上电池用原装电源开机,但是不会接电自动开机

网友B:
这个修修得什么价格啊 !  应该在质保吧 !点位都能搞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修得什么价格啊 !  应该在质保吧 !点位都能搞到。

进水发霉,官方拒保了,点位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水发霉,官方拒保了,点位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

我们这边保修一年。  大哥那里保修多久啊!   这么厉害的机子修修得多少¥啊!  可以用色环给表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保修一年。  大哥那里保修多久啊!   这么厉害的机子修修得多少¥啊!  可以用色环给表示一下。

官方保修一年,我们维修后保修3个月。这个是同行的机器,只收了XXX

网友:
解说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