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air1304古董级笔记本求维修

楼主(2019-09-29):
开机嘟嘟响,点不亮,看了之前有其他大师发的贴说是显卡故障,求专家大师诊断维修。

网友:
建议找专业维修的检测吧

网友:
古董老货就没修的价值了!!扔了吧

网友A:
刚刚修好一个,显卡问题

网友B:
兄弟。哥推荐你直接换板子吧。 这样的机器板子应该不会超过250吧。

网友C:
这个机器没什么价值了。。。前不久客户送了我一台。。。修好也没啥用了,ce接口的硬盘和低电压的cpu慢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没什么价值了。。。前不久客户送了我一台。。。修好也没啥用了,ce接口的硬盘和低电压的cpu慢的要死

好的吧,用久了有感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哥推荐你直接换板子吧。 这样的机器板子应该不会超过250吧。

换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修好一个,显卡问题

大师,能修好啊?

网友:
这个我见都没见过,真是惭愧

网友:
加焊啊  我以前加焊过用不长   。。。换的话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