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M22lp-w监控显示器黑屏无背光

楼主(2019-09-29):
创维液晶显示器主板5伏,12伏 3.3伏均正常背光管理芯片正常,就是黑屏,各位大神帮忙解答:weiqu:h:weiqu:

网友A:
显示器是最好修的了 真的不要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是最好修的了 真的不要太简单..

我菜鸟望师傅教我技术

网友:
各位高手帮帮忙,EA端拉个5伏背光灯就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