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 AIR平板扩容导致不联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29):
维修过程:手机IPAD 扩容导致不开机,一般都是没控制好温度。拆开板在望远镜观察发现硬盘与斩存之间的电容电阻两头都起锡炮了。表检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电路。经检测发现pp1V2_Sw1短路,认定斩存已经爆锡了。如图所示:

拆下重植,短路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是不联机;
不联机现象:不联机主要有U6000(USB控制管)工作条件不具备 ;
首先检查U6000(USB控制管)的供电、发现F3脚PP1V8_S2R_TRISTAR本应该有电压的,测验发现没有电压,查看图纸又检查通路发现这电压是从U8360转换来的,更换问题解除。如图所示:

网友A:
这个IPAD的  暂存怎么拆啊,周围全部都是元器件  ,手机  IPAD  我是小白

网友:
              这手工要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PAD的  暂存怎么拆啊,周围全部都是元器件  ,手机  IPAD  我是小白

和拆硬盘一下的,只是IPAD多是硬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