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50Ti 4G银河版

楼主(2019-09-29):
这个5脚芯片腐蚀掉了 没电路图 有哪位大哥知道的

网友:
应该是 RST的脚。。。。。找一个烂显卡 拆一个上去

网友:
好像是一个复位   3.3V 转成1.8V 的

网友A:
先把你那个耦合电容补上,补上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那个耦合电容补上,补上看看能不能亮机

如果能亮呢

网友:
与门电路 输入复位电压和什么来的

网友:
金手指的耦合电容不能少,五脚IC焊上去还有测量各脚电压的